台达触摸屏DOP100系列屏程序上传下载没用

楼主(2020-01-10):
请教各位大神 WIN7系统(盗版的)安装dopsoft4.00.06 没法和DOP107BV触摸屏上传下载程序 显示“USB埠连接Panel失败”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触摸屏程序第一次下进去了 第二次就不行 数据线换了也是一样 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程序中有一个环境设定中的上/下载设定,选好USB 就可以了。

网友B:
长按触摸屏左上角进入系统目录,把USB模式改成CDC试一下

楼主:
设置里面上下载是USB模式,触摸屏设置改成CDC也不行,就刚开始下进去一次,后来把程序修改一下再下就下不了了 上载也是不行。。

网友C:
长按触摸屏左上角进入系统目录,要设置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