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数据类型转换

楼主(2020-01-10):
请问各位老师 FX5U-整数怎么转换成浮点数的呢?FLT2INT可以把浮点数转换成整数,但是却找不到把可以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的指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T指令
三菱FX5U 没有FLT指令吧,图片上面也只能把浮点数转成整数???

网友B:
倒过来就行了INT2FL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倒过来就行了INT2FLT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过来就行了INT2FLT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