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输入值问题

楼主(2020-01-10):
今天在线CP1E-NA20,D100是在90通道开路情况下赋值为0,按照程序应该D100始终是0,被MOV了,但是实际我通过电脑在线的时候,随便赋值都没有被刷新为0,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PLC的程序和监控的程序不一致
2.地址在别的地方有传值,扫描周期的原因
3.有其它通讯的设备在传值
以上是我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