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刹车问题咨询

楼主(2020-01-11):
三菱MR-JE-B伺服750W,带刹车,刹车线直接接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上,上电刹车就打开,现在设备一上电,伺服电机就自动下降一些距离,如何解决?是不是我的伺服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我见过的设备,是轴电机使能后,抱闸才松开,不知道你说的上 电是设备上电,还是轴使能?

网友B:
我这样用过没问题啊,你这样伺服下降一段距离的话,伺服不报警吗?

网友C:
Servo 先ON, 再放剎車

网友D:
取伺服ON信号解刹车
下载积分:+1(maozg0725)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继电器线圈必须接伺服驱动器抱闸信号输出点,有这个专用的信号点

网友F:
伺服先使能再释放刹车

网友G:
伺服先on,延遲一秒放剎車
下载积分:+1(miao13) 俺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H:
可以参考厂家的伺服说明书

网友I:
加个减速机就不会掉了

网友J:
要用伺服驱动器上的刹车控制输出端子,具体刹车的方式延迟等驱动器蚕食可设置

网友K: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楼上大神也给出了建议可以参考,刹车上电打开这个没问题,问题点在于你打开刹车的前提是保证使能是给上的,这样的话伺服使能励磁,力才能平衡,伺服才不会下落。上电打开刹车使能信号是外部通过PLC给的话,需要点扫描周期,先使能再延时松刹车。或者说刹车接在伺服ALM上,MBR电磁互锁,PLC上电瞬间伺服使能,通过伺服来实现抱闸的开与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