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20-01-11):
我们公司使用一个S7-1200 plc 输入信号有的,由于其频率比较高,0.09S一次。程序中使用普通的信号,plc 输入点有闪烁但是监控程序时输入点并未有变化,一直处于OFF状态。
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直都有,时常发生。 想问问大家是不是需要修改程序中的输入信号的类型为P是否可以。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1200本体上不是带的有高速脉冲口你不用?????

网友B:
立即输入指令

网友C:
明显就是输入信号的ON的时间少于PLC的扫描周期,建议直接用中断或者用高速计数口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