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威纶 TK6071IP 分别与一台台达PLC一台三菱PLC同时通讯可以吗?

楼主(2020-01-12):
一台威纶 TK6071IP 分别与一台台达PLC一台三菱PLC同时通讯可以吗?怎么接线??怎么设定?

网友A:
应该可以 台达 232 三菱422

网友B:
可以,很简单
愿闻其详

网友C:
应该都支持485通讯吧,或者使用交换机

楼主:
有这样搞过的大佬没

网友D:
威纶HMI软件“系统参数”中“新增设备“,刚试了,可以新增台达PLC和三菱的PLC,楼主不妨亲自试试实物。接线参考威纶官方手册。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很简单
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