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2):
请问各位老师 我司有一台三菱MR-J4-500B现在报70.3  --16.3故障,这是编码器有问题吗?而且已经重新换过一条新的编码器线了一样报这个故障,驱动器和电机都是刚买回来新的,一上电就报这个故障了、、、、新的东西不会这么快就坏了吧???

网友A:
有个参数,二线制传感器 四线制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参数,二线制传感器 四线制传感器

老师 您好!请问一下这个二线制传感器 和四线制传感器设置不对也会报70.3和16.3吗?

网友B:
2线、4线与长度有关

网友C:
恢复出厂参数看看

网友D:
线的接头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接触面接触不良导致的,这个报警跟线有挂钩的

网友E:
报这个,一般是编码器电缆坏,有时是电机编码器坏。

但我遇到过2次,是驱动器。 因为驱动器的那个编码器电缆插头,由于外界因素,比如热插拨,导致里面的贴片电阻 ,贴片电容坏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