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2):
一个10000多步的程序,怎么将输入输出的响应缩短,发现一个扫描周期很长,怕影响机械的响应精度。

网友A:
换高性能的主机
我是想  能不能保证每次输入都能在当前扫描周期去响应输出,因为有一些输入是第二个扫描周期才响应的,这样就造成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时间,虽然只有几毫秒,但是精度高的设备,这样就造成每次程序的输出其实都是在1到2个扫描周期误差时间内的。

网友B:
发程序出来看一下开可以判断,不过一般不是步数的问题的

网友C:
优化程序结构和代码,把非常重要的事情使用中断来保证响应。
我是想  能不能保证每次输入都能在当前扫描周期去响应输出,因为有一些输入是第二个扫描周期才响应的,这样就造成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时间,虽然只有几毫秒,但是精度高的设备,这样就造成每次程序的输出其实都是在1到2个扫描周期误差时间内的。

网友D:
善用跳转和子程序,尤其子程序,不CALL不进入循环
我是想  能不能保证每次输入都能在当前扫描周期去响应输出,因为有一些输入是第二个扫描周期才响应的,这样就造成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时间,虽然只有几毫秒,但是精度高的设备,这样就造成每次程序的输出其实都是在1到2个扫描周期误差时间内的。

楼主:
我是想  能不能保证每次输入都能在当前扫描周期去响应输出,因为有一些输入是第二个扫描周期才响应的,这样就造成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时间,虽然只有几毫秒,但是精度高的设备,这样就造成每次程序的输出其实都是在1到2个扫描周期误差时间内的。

网友E:
你这样搞,扫描时间更加不稳定。楼主要稳定可以用定时扫描
我知道可以设置 恒定扫描周期,但是我们大部分程序的输入响应,你能保证每次的输入信号都是在程序的输入刷新阶段就读入么,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根本就不行,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刷新才能读入,这样不是有1到2个扫描的周期误差么

楼主:
我知道可以设置 恒定扫描周期,但是我们大部分程序的输入响应,你能保证每次的输入信号都是在程序的输入刷新阶段就读入么,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根本就不行,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刷新才能读入,这样不是有1到2个扫描的周期误差么

网友F:
我记得有个刷新扫描周期的指令吧

网友G:
PLC的工作模式     输入采集   程序执行    输出刷新。这样做能保证输入状态在同一个程序执行周期状态时一样的,给你编程和监控减小了很多难度。我猜你的工作模型可能是这样:比如一个运动部件往前运动,当传感器检测到时马上停止,这样程序在顺序执行时,你程序的长短肯定会影响你停的位置。如果你希望传感器感应到后运动尽可能快的停止可以采用如下方式1.你可用用外部输入中断。2.采用子程序和跳转,这样比如你的程序是10000多步,你运用跳转和子程序后(当前不用的程序不执行),可能当前执行的程序只有1000步。

楼主:
9楼正解啊,这边的机械就是这样,它要求的停的位置特别的准确,就是在中断里面触发跳转么,然后直接跳到程序动作那一部分么,但是这样被跳转过程序那一部分,那不是相当于增加了响应时间,也就是我的其他动作时间那不是也要受到影响。

网友H:
不常用的程序做成子程序,你的所有程序不会都一直又用吧

外部输入点关键的做成中断

网友I:
合理利用子程序,可以大大的降低扫描时间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网友D:
成本如何 ,小型PLC只有一个扫描循环,不然你用中大型PLC,用多个循环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9楼正解啊,这边的机械就是这样,它要求的停的位置特别的准确,就是在中断里面触发跳转么,然后直接跳到程序动作那一部分么,但是这样被跳转过程序那一部分,那不是相当于增加了响应时间,也就是我的其他动作时间那不是也要受到影响。

只要是分时多任务的系统都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对响应要求非常高,你只能用嵌入式做单任务,PLC的中断响应其实不快,但数十mS的响应
我觉得也够绝大多数任务了。直接用伺服器吧,响应快得多。我很好奇,你是什么定位,要求这么高?不能通过斜坡降速来降低误差吗?我觉得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G:
先说外部中断,在外部输入状态变化时,立即跳出当前循环扫描执行程序,转而执行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完中断服务子程序后,再跳回到之前跳出的循环扫描程序位置继续执行顺序程序。所以你只需要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写入你的停止程序即可。外部中断输入点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另外基于以上特性不是所有的输入点都可以执行中断,只有硬件支持的才能中断(具体那几个点支持中断,需要你自行根据PLC的型号查手册)。                                                                                                    再回到楼主的工作模型,其实你停止的位置精度除了受你的程序执行周期影响外,还受你当前运行速度影响,例如你以1MM/S的速度立即停止和以100MM/S的速度立即停止是相差蛮远的(其实速度差异远远大于PLC扫描周期带来的差异)。。。。。。。由于在运行之前你并不知道目标地址在哪里,是检测到停止,都存在一个滞后性,不管你运用什么马达这个滞后性肯定是不能消除的,所以只要马达响应性还可以,不管是类型的马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感应到停止最好例子是就PLC自带的马达归原点指令。我们可以去查看下各种PLC手册,对于马达归原点指令:有近原点开关      有原点开关         有原点回归高速       有原点回归爬行速度。你可以留意一下对系统归原点指令的原点开关,都是系统已经指定的一个输入点,为什么指定呢,就是因为这个输入点需要具有高响应性,换句话说需要具有中断能力。马达归原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先高速运行,检测到近原点开关后,切换到爬行速度,以爬行速度检测到原点开关后立即停止(当然回归方式很多,大概都是这个模式)。即使是这样,你的爬行速度不一样,找的原点位置也不一样。纯手打,希望楼主有所启发
  • 下载积分:+1(bjb20082008)
  • 下载积分:+5(joker.k) 真是好人!

网友J:
    可以用立即输入输出吗?

网友K:
    外部中断可以子程序很小不会影响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