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2):
今天想试着用Works3 标签编程。结果在转换的时候提示要用数组格式。在此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万分感谢。

楼主:
红框里的就是出问题的标签。

网友A:
出错步不在这,是不是其它地方用这个标签做了乘除法的结果

网友A:
看到了,果然是用了乘法
  • 下载积分:+1(念楚情伤)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果然是用了乘法

    你的意思是作为商,用标签因为只有32位双字,所以最少要给它安排两个的数组才够?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作为商,用标签因为只有32位双字,所以最少要给它安排两个的数组才够?

    问题是没有除法运算啊。用的是乘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除法运算啊。用的是乘法

    手册上手,dmul 的结果是64位的
  • 下载积分:+1(念楚情伤)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