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3):
罗美特流量计,通过modbus通讯,发送过来的数据如下
流量计温度和压力分别占用2个地址,发送过来的数据对应为16进制数,如下所示,这个数据如何计算为10进制数呢

参数           寄存器地址    十六进制数
流量计温度    4072            418C
                    4073            E8EE
流量计压力    4074            42CA
                    4075            4E39

楼主:
实际温度大概17.5度左右,压力101KPa

网友A:
十六进制数418CE8EE就是浮点数17.613735  十六进制42CA4E39浮点数就是101.152779
不需要转化
夜游神

网友B:
国内设备基本上是A B C D顺序,国外设备基本上是B A D C顺序。低位优先字节交换。使用两个寄存器。
使用IEEE 754规范,如显示不正常可进行 字节顺序 交换位置即可。如下:

Float Big-endian     字节顺序:A B C D
Float Little-endian   字节顺序:D C B A
Float Big-endian byte swap      字节顺序:B A D C
Float Little-endian byte swap    字节顺序:C D A B

举个栗子:41  8C  E8  EE
字节顺序: A    B     C   D

A B C D

B A D C

A B C D

B A D C

网友C:
需要精度流量计数解64位浮点数可解析15位。

楼主:
引用楼主leigan231于2020-01-13 15:45发表的 流量计MODBUS通讯数据处理 :
罗美特流量计,通过modbus通讯,发送过来的数据如下
流量计温度和压力分别占用2个地址,发送过来的数据对应为16进制数,如下所示,这个数据如何计算为10进制数呢

已经搞明白了,感谢各位!!

网友D(2021-08-11):
引用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感谢各位!!

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E:
转换干嘛?hmi显示设置成real。或者int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啊。要是监控看,可以直接设置监控数据的显示成real或者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