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台达PLC带有追踪功能,我想用这个功能跟踪太阳,

楼主(2020-01-14):
听说台达PLC带有追踪功能,我想用这个功能跟踪太阳,不知那位高手用个此功能,给我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台达有说明书,专门说到这个功能的。有例子!

网友B:
你先要跟踪月亮,才能再跟踪太阳。

楼主:
在台达说明书中没看到呢

网友C:
还没听说过这个跟踪功能

网友D:
plc里面的追踪功能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台达有说明书,专门说到这个功能的。有例子!有案例详细说的

网友F:
太阳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G:
是根据天文算法跟踪太阳的,那条指令要输入经过换算的时间,经度纬度等参数,输出水平方向,垂直方向的角度值驱动两个伺服运动,使其带动的镜子对准太阳

网友H:
现在PLC这么牛了,可以追踪太阳,
能不追踪人,搞一个捉奸应该很有市场

网友I:
是不是需要跟向日葵做个通讯连接??向日葵做主站,PLC做从站。走通讯就选485或者422还有232,通讯速度快点就选PROFIBUS-DP、DeveceNet等等。、

网友J:
我用1200搞过,用地理信息预设的追踪角,2个电动推杆控制镜面

网友K:
工控群人才济济!!

网友L:
这个事有人做过了,
夸父

网友M:
DSPA 太阳板位值指令 利用此指令计算出当地与时间相对应的太阳能板装置水平角度和仰角,装置上加水平编码器和阳角编码器在经过数制的运算互相对应即可实现太阳追踪

网友N(2020-02-26):
头一次听说。哪位师傅给细讲一下。追踪具体是哪个指令?

网友O:
厉害了,下雨天乌云密布,能否保持跟踪

网友P:
论坛里一个个都是人才,吹起牛逼来!一套一套的!

网友Q:
买光敏模块吧。
技多不压身。

网友R:
再次致敬夸父二代

网友S:
你说的是追剪吧

网友T:
很高级 值得学习

网友U:
想起来原来那群在西北做光伏的都上过这系统,虽然说不知道控制器什么牌子的,基本原理就是根据地理位置信息,通过伺服旋转调动使太阳能板和太阳光永远程一个特定的角度使发电效率最大化。

网友N:
都是高手呀

网友V:
地球已经放不下你了
tobebetter

网友W(2020-04-18):
哈哈,家园里都是人才来的,个个说话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