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电池有电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出现程序丢失

楼主(2020-01-14):
描述:程序丢失
有款三菱Q系列PLC电池有电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出现程序丢失,早上开机通电plc出现报警。

网友A:
確定不是電池沒電,關機後又被換了電池,才造成你以為的情形嗎

楼主:
意思是只有电池没电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程序错误吗?我这台24小时都是通电的 没有断过电

网友B:
A2S系列的,也该升级了。

网友C:
不是电池问题,程序是写在ROM里的,电池是保持RAM里变量数据(M,D这类断电保持数据)。
是不是你通讯线接触不良,我以前就碰到类似的……

网友D:
这个不是程序丢失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2S系列的,也该升级了。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