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8在JOG的时候BUSY信号会有400MS左右的延时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1-15):
请教下,正常定位的时候BUSY信号是正常的,就是在JOG的时候,正JOG时候速度已经降为0了那个BUSY信号还会延时个400MS左右,才完全没有,在才可以反JOG。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要不要BUSY互锁的话,差不多正反JOG要间隔2S才能在动作

网友A:
你的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加减速设的10MS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的延时,你看下电机停了,脉冲输出口还亮0.4S?

楼主:
这是在现场抓的图,请教下。

楼主:
XOB是BUSY信号

网友C:
你说起这个,我也想起来几年前用过这个模块,也是一样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模块本身设计就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都不想再用这个模块了。

楼主:
那后来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B:
jog好多指令都可以写呢,换一种写法试试

楼主:
很奇怪的,这次

网友D:
把程序贴上来,我用过,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轴4 JOGBUSY信号延时.rar (177 K) 下载次数:40

楼主:
程序发上去了,麻烦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