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如何选把m100至m119中指定一个复位

网友A:
DMOV K4M0 K4M100

网友B:
先知道你的M是從哪觸發的
在對你要復位的M,看是RST還是線圈斷開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MOV K4M0 K4M100

K5吧

网友D:
变址啊,RST M100Z0,Z0等于1就复位M111
FX2n不支持吧!输入不进去

网友E:
这个太简单了
比如要复位m102,就是和1011比较   dand指令

网友F:
q系列,复位的序号n   ,n=0,对应m100
1.使用rst指令
DMOV K5M100 D0
如果复位的序号n小于15  rst d0.n
如果复位的序号n大于15   rst d1.(n-15)
回传dmov d0 k5m100

2.使用Brst指令
如果复位的序号n小于15  Brst k4m100 n
如果复位的序号n大于15   Brst k4m100 n-15

DAND DMOV 也可以做,不过那样要先算出结果,然后再反赋值,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