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运行扫描原理?请高手指点!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20-01-15):
三菱plc程序运行扫描原理?请高手指点!
如下图:编号1 TL线圈计时2秒,时间到了,往下执行常闭触点断开,Z自保持触点断开。同时TL常开触点得电,XX1线圈得电并自锁,循环反复运行。
如果编号2处 TT按钮接通,Z线圈得电自锁,作用是断开循环条件。
问题:按照程序运行分析,如果Z 线圈得电并自锁,当TL 计时2秒时间到了,往下执行常闭触点先将Z 线圈复位,同时常开触点还是会产生一个循环信号啊?
如果把编号1和编号2换一个位置,这样分析循环条件才能断开?
请问?是我分析有问题还是?

网友A:
由左而右
自上而下
一次觸發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谢谢!我在看看。👍
三菱plc程序运行扫描原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