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讨论一下智能调参的程序

楼主(2020-01-15):
最近在弄一个针对N种产品的程序,按我以前的思路就是写N个产品参数在触摸屏上面选择,现在就是用闭环的方式采用传感器反馈来控制受控元件,定义参数,各位大佬有和我做过类似的程序吗?客户要求程序要智能化,有自适应功能
,然后就跑图书馆看看智能算法,比如现代自动控制理论,鲁棒算法,PID算法,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当然和程序的关系不太大,只是了解一下,对深入了解未来的各种技术打一下基础。。。。。。

网友A:
可以和你之前一样的写法,调用不同的程序,但是有个画面是示教画面,人工示教设置或者自动运行得出最优值。

网友B:
一种是叫客户提供BOM用料号,通过RFID或扫码识别,比如137X是A产品,138X是B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