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pro face的画面开启与画面关闭的宏指令

楼主(2020-01-15):
想请问pro face的画面开启与画面关闭的宏指令从哪边设定?
我有找到D-Script,但找不到画面开启或关闭才执行的选项。
不像海泰克可以直接用OPEN脚本或CLOSE脚本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设置PLC的地址,比如我这里是D6039,置5的话就会切换到画面编号5的页面

网友B:
楼上是定义了PLC控制区通过PLC地址控制画面,如果没有指定控制区,可以通过D脚本使用系统变量#H_ChangeScreenNo,指定跳转画面,但是要注意如果未勾选[反映在控制器/PLC中]选项,设计系统时在画面切换后将切换画面号清0

楼主:
感谢回复,不过我要问的不是如何用暂存器切换画面。
我想问的是当我进入到某个画面或离开某个画面时,可以让HMI执行指定的script吗。
再次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