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现在H3U系列plc是什么情况,运行控制型的停产了吗?

网友A:
这个不是应该问官方或者供应商吗

网友B:
这个怎么发到三菱的版块来呢,直接问汇川代理商不是更快了解吗?

网友C(2020-04-06):
没有停,H3u可以直接刷成PM的,找厂家要就行了

网友D:
人家就是不进来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看到楼主在之前的关于台达ES2控制步进电机中的留言莫名而来
es2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必须要用PLSY

DZRN,DDRVA这些指令用不了?还是?编程手册参考了,但对于同时4个轴控制时,云里雾里,直接部明白,所以
能不能给个例程观摩一下,小弟第一次接触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楼主在之前的关于台达ES2控制步进电机中的留言莫名而来
es2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必须要用PLSY

DZRN,DDRVA这些指令用不了?还是?编程手册参考了,但对于同时4个轴控制时,云里雾里,直接部明白,所以
能不能给个例程观摩一下,小弟第一次接触台达

用DRVI,DRVA只能两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停,H3u可以直接刷成PM的,找厂家要就行了

没看到兄台回复,抱歉,兄台有刷PM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就是不进来

没有看到,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