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求教

楼主(2020-01-15):
站里有没有三菱A的大神啊,如图那个AJ71UC24模块是个工控机连的通讯模块,工控机那端写的是rs422,我用GX-devloper软件读取了三菱plc的程序,可是程序中并没有模块设置的信息,比如通讯协议,波特率,站号等通讯相关的信息,现在要把这老式的升级为Q系列是plc,看了一下那两个只能模块估摸着应该用qj61bt11和qj71c24n两个!现在就是不知道aj71uc24的参数从哪里读取出来,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那么多拨码开关就是参数啊!看下拨码开关,然后定义到C24模块中就可以了。
好的,明天去公司研究一下,谢谢了
下载积分:+1(没有钱爷装逼)

网友B:
通訊參數是撥碼方式唷,內容要看一下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