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信捷驱动器连接为什么电机不能动作

楼主(2020-01-16):
我用S71200plc与信捷驱动器连接,为什么连续按JOG块正反转电机只能转一下就不动了,速度未达到设定转速,也没有报警,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用PTO工艺要确认接线对不对程序有没有报错,不然这样没人能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B:
接线图跟参数发一下

网友C:
没有接线图,不好判断,首先看看,软件程序与没有报错。

楼主(2020-02-22):
我用的是信号板DQ4 (200kHz), 订货号6ES7 222-1BD30-0XB0

楼主:
这是接线图

楼主:
这是PLC程序

楼主:
这个信号板怎么和信捷驱动器接线,请大神指点,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