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6):
首先感谢论坛上各位大神对以往问题的解答!现在有新问题,请各位指教,谢谢!
问题1:现在带232串口的设备都支持MODBUS协议(RTU和ASCII)吗?或者说怎么样判断一个具有232串口通信的设备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问题2:将232口转成485之后有什么用?能增加地址之类的信息然后挂在485总线上走MODBUS通信协议吗?
问题3:请问多个232设备与PLC怎么通讯?

网友A:
1.这个应该不一定,只能说大部分的设备支持MODBUS协议,毕竟MODBUS协议是常用的标准协议,具体看设备的说明书。
2.232转485大多数情况是为了适应连接的需要,232跟485都是串口连接,但是带232接口的设备跟带485接口的设备不能直接进行通讯,中间要加转换的,毕竟两者接线都不一样。当然,232转485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485在某些方面是要比232强的,比如长距离传输的抗干扰性。后半问感觉怪怪的!
3.各个设备设置不同地址就可以通讯了,具体用什么协议,怎么写程序要看你用了什么器件了。

网友B:
1. RS232 和RS485 是不同的硬件协议,和软件无关。可以通过纯硬件进行转换,所以支不支持Modbus靠得是设备底层程序支不支持,查看相关说明书。
2.将232转成485之后,如果不支持Modbus的,即使转换了,也没用。
3.多个232设备与PLC通讯,这少见,如扫码枪,电子秤,232电源或其他仪器,在PLC上装通讯扩展硬件,不走Modbus可用走自由协议。若是太多232设备,建议你有PC机读,用上位机写入PLC寄存器(一个PCI或PCIe转串口4个,8个什么的很多,工控机还可用插很多张PCI或PCIe卡)。

网友C:
问题1:看说明书是否有MODBUS协议说明。
问题2:232口转成485看设备是否支持MODBUS协议,232口及485口不一定就是走MODBUS协议。
问题3:支持的通信协议决定。

RS-232通信距离:15米。
RS-485通信距离:50米-150米不等。(有中继可更长。)

RS-485接口(串口),可以走N种通信协议其中一种。比如 MODBUS协议,Profibus协议,CANopen协议,CC-Link协议,DeviceNet协议等。

RJ-45以太网接口(网口),可以走的通信协议。比如 MODBUS TCP协议,ProfiNET协议,S7协议,CC-Link IE协议等。(以太网可以同时走多种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