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C#使用MX Comonpent与三菱PLC通信,可以连接,但无法读取数据

楼主(2020-01-16):
如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查查手册说 标签服务未启动

网友A:
通讯打开了?

楼主:
什么意思?开哪里?

网友B:
LogicalstationNumble 要看在MX component设定第几号,通讯前要先OPEN

网友C:
MC协议?最近看了一下它,没用组件调用,Golang调通。
█████████ http://ws.scwy.net/ 微信24小时客服 █████████

网友D:
你这个上位机软件是不是自己写的?
1、只是通信上远远不够
2、还得考虑功能码及规则
一名程序猿

楼主:
这样可以吗?

网友E:
我用的VB.NET,我也是看了它自带的样列,有些不行,我只参考了它的连接程序,其他的读入、写入还是参考说明书吧,官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