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那科梯图中触点强制置on和off的文题

楼主(2020-01-17):
发那科梯图中的常开点处于闭合状态,怎样才能强制断开,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哪个点都不说,怎么帮你?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是k35.1常开点,目前处于闭合状态,想让它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k35.1常开点,目前处于闭合状态,想让它断开。
保持触点一般都是机器配置用。可以设置的,好多年没用了。你的是哪个型号的系统?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2020-02-26):
最近找到一种让梯形图中触点on,off的方法,是法那科系统的,操作方法是:门联锁解除-----程序键------输入触点编号------按EOB键------按插入键---------按启动键。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