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和FR E70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0-01-18):
程序检查过了,变频器换过,485BD通讯板也换过,FX2n也换过,还是通讯不上。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变Re:FX2N-485BD和FR E700变频器通讯

楼主:


楼主:
e:FX2N-485BD和FR E700变频器通讯
e:FX2N-485BD和FR E700变频器通讯

网友A:
能不能多介绍点,详细一点的。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以前做过一次成功了,这次再想做怎么也连不上了
接线:485BD 变频器
RDA SDA
RDB SDB
SDA RDA
SDB RDB
变频器参数:
79=2 NET 模式
117=0 站号
118=192 波特率
119=1 数据长8位 停止位2
120=2 偶校验
121=999
122=999
123=20 等待时间
124=0 有无CR
托马斯的朋友

网友B:
接地接了吗

网友C:
通讯字设定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