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8):
请教各位台达VFD一M变频器,在用RTU方式通讯时在8位数据位的三种方式下均正常,即8N2,8E1,8O1时都可以,校验均为CRC。后改为ASCll方式时数据格式在7N2,7E1,7O1,校验码为LRC计算方式并且计算结果与资料上给的一致,以ASCⅡ方式发送变频器无反应。调试时使用的是串口调试软件。
如令变频器正转运行RTU格式为0106200000120207,AsCll模式16进制为:010620000012C7,发送时为3A3031303632303030303031324337,无论怎样都无响应,且通讯格式都已调为一致,地址都为1

网友A:
变频器也要做相对的通讯设定。否则是不能通讯的。

网友B:
程序和变频器中的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

网友C:
描述:串口助手返回信息
3A是起始符,你缺少0D 0A结束符 所以无响应。应该发送3A30313036323030303030313243370D0A即可。

网友D:
程序和变频器中的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变频器是否支持ASCll方式通讯。串口助手是否设置为7N2,7E1,7O1格式。是否需要LRC校验。

网友E(2020-02-28):
你的 PLC是否也调整为ASCII通信格式?如果是 那就是你最后传输时要把16进制数 转换为相应ASCII码才能传送  比如H30你要转换为33  30另个ASCII码  传送才行
来这里学习

网友E:
看 看通讯格式字对吗
来这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