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9):
问各位大神个问题啊,一个反应釜不带称重,只有上面人工投料带称重,但是人工投料的时候不是等料斗里的料全部下完才加,里面快没有的时候就加,工人加料也是随机重量,料斗下面电机一直在下料,但是速度很慢可忽略不计。

现在就是要累计反应釜里面达到300kg的料,就通过反应釜上面的加料斗的称重模块统计累加,这个用什么算法啊,麻烦大神指导一下啊[抱拳][抱拳][捂脸][捂脸]

网友A:
也不知道对不对
  • 下载积分:+5(caizebin) 感谢分享!

楼主:
    加料开始和结束都要通过称重值来判断的,没有开始和停止信号,下料也是一直在下,也要补偿,并且是多次加料,可能没以上程序简单,还是感谢好心人,谢谢!

网友B:
    关键要看重量的精度要求,等料斗完全没料了再填料对效率有多大影响,如加补偿要考虑下料速度的稳定性,关键是看系统的侧重点是效率还是精度,流程图和机械部分简单讲讲

网友C:
    这是什么工艺 ,这300KG有什么意思?

网友D(2020-02-27):
引用 楼主:
    加料开始和结束都要通过称重值来判断的,没有开始和停止信号,下料也是一直在下,也要补偿,并且是多次加料,可能没以上程序简单,还是感谢好心人,谢谢!

    我感觉加料启动和停止可以通过加料电机的运行信号进行判定,下料电机只有开启就开始检测重量进行计算,当中可以多次采样求一组下料速度的平均值,补偿量=平均下料速度*补料时间,补料完成后重新开始采集当前重量进行失重累计,累计满300后,重新取值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