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欧姆龙Plc模拟输入点突然没有信号的原因

楼主(2020-01-20):
我在使用CP1E的模拟点时,突然输入点没有信号了,怎么检查都找不出原因,换了另外的模拟点,又换了Plc,还更换了模拟的信号源,都没找到原因,请问还有其它的原因是没考虑到的吗?

网友A:
测量实际的模拟输入信号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