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安装了STEP7v5.6,安装什么触摸屏编辑软件呀?

楼主(2020-01-20):
请教:win10笔记本电脑,安装了STEP7v5.6,还能安装哪个触摸屏编辑软件呀?并且2个能集成到一起。

网友A:
博图和wincc的都可以

网友B:
wincc flexible还是可以集成的,只是有些HMI就不支持了

网友C:
注意与WINCC的冲突,网上有介绍。一定要看冲突,好几十个G的,安装起来麻烦。例WINCC7.4与TIA14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2020-07-13):
楼主把V5.6 SP2的安装包共享一下,谢谢,我的WIN10 V5.6SP1版本安装不上

网友E:
安装什么触摸屏软件,看你应用的触摸屏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