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通讯能力

楼主(2020-01-20):
大家好,
几台三菱Q系列PLC通过简单CPU能否实现大量的数据通讯,会不会拖垮CPU的性能? 还是说使用CC-Link IE比较靠谱一些,有没有做过实例的大佬指点一二呢

网友A:
沒試過,但是自己撰寫的通訊,肯定有等待應答的延遲,通訊多了延遲時間自然就拉長,或考慮使用CC-link,這是三菱自己的成熟機制,個人在CC-link的使用上只要通訊速度開到最大,就還沒有遇到過信號loss掉的情況

网友B:
其实要觉得数据量大,需要速度快,H网络也是值得的推荐的

网友C(2020-02-20):
会有严重影响的,通讯对象越多越严重

网友D:
我还没有学了,大神们有资源吗,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