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1):
各位师傅,想询问一下HMI中警报是否可以用一个D值来显示,例如 D=1 EMO ON 、D=2 电源异常 ,是否可用此方式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取决于显示的报警信息的编辑

楼主:
师傅,我的意思是 D1 =1 显示 EMO ON 、D1 = 2 电源异常,都是使用同个D1来做

网友B:
看你用哪家的HMI,我用威倫的是可以啦

网友C:
128个报警。三菱。

网友D:
普洛菲斯表示可以,其他没用过。

楼主:
我是使用三菱GS系列的,却找不到该设定
不知道有师傅知道在哪边设定吗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這個

这个设定是以一个D值使用16个bit去做警报,所以如果有256个警报要处理这样就需要使用16个D值,而我的意思是是否可以只用一个D值去移动里面的数值来达到256个警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定是以一个D值使用16个bit去做警报,所以如果有256个警报要处理这样就需要使用16个D值,而我的意思是是否可以只用一个D值去移动里面的数值来达到256个警报

試試這個

网友E(2020-02-29):
可以是可以,问题在于,你机台同时只有一个报警存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