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7):
LS产电PLC注释看不懂,怎样才能正常显示呢?

网友A:
是不是繁体版的注释呀?按装对应的字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繁体版的注释呀?按装对应的字体试试。

不知道是不是韩文?

网友B:
程序发来,我打开试试。

网友C:
确定是韩文,你系统是中文的。所以出现乱码现象。你在韩文系统下就会显示正常的。

网友D:
换对应注释的操作系统或者安装对应字体文件试试

网友E:
用南极星乱码转换软件试一试,也许就可以正确显示了。

网友E:
或者找个韩文版的软件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对应注释的操作系统或者安装对应字体文件试试

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找个韩文版的软件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没有效果。

网友E:
点击“控制面板”——“时钟,语言和区域”——“区域和语言”——“管理”——“更改系统和区域设置”——将语言设置为“朝鲜语(韩国)”试一试。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控制面板”——“时钟,语言和区域”——“区域和语言”——“管理”——“更改系统和区域设置”——将语言设置为“朝鲜语(韩国)”试一试。
????????????????????以上,仅供参考。

我那是装了韩文系统韩文软件的呢。
就是不知道哪找繁体版本的编程软件来试一下是不是繁体注释。?

网友E:
既然是韩文软件,那就看一看软件中有没有文字设定一栏,如果有,将文字设定成韩文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E:
韩文中的汉字应该是繁体字,用韩文输入可以生成。

网友E:
既然安装的是韩文,那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您所读出的梯形图不是用韩文做的注释。

网友E:
您注意到没有,谚文提示正常,而梯形图中汉字显示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注意到没有,谚文提示正常,而梯形图中汉字显示是乱码。

不懂哦。

网友E:
能否把字体设定成中文简体或繁体试一试呢。

网友C:
见到韩国技术员用韩文系统,而用中文写过注释。拷到中文系统下就是乱码?如果是其它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E:
还是在字体设定方面试一试吧,不论韩文还是中文都用汉字,这两种文字就是使用的注音字母不同,汉字的读音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到韩国技术员用韩文系统,而用中文写过注释。拷到中文系统下就是乱码?如果是其它情况就不知道了。

意思是韩文系统用中文字体?有时间我试一试。

网友E:
韩文中本来就使用汉字,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同,意思一样。

网友E:
如果是来自英语的外来词或一些韩语固有词,就只能用谚文拼写了。

网友F(2020-02-27):
下载一个叫 北极星 的软 件可以切换语言
  •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 路在脚下

网友G(2020-06-13):
(1)把你的电脑再装一个韩文系统,(2)把中文系统中的XG5000软件完全卸载了,(3)在LS产电官网上下载XG5000软件后安装于韩文系统下,软件安装时选择韩文,(4)安装完软件后去连接你的PLC,选择从PLC读取程序,所有的注释就显示韩文了
  • 下载积分:+1(namae)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H:
    路过!!!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楼主(2022-04-23):
引用 网友G:
    (1)把你的电脑再装一个韩文系统,(2)把中文系统中的XG5000软件完全卸载了,(3)在LS产电官网上下载XG5000软件后安装于韩文系统下,软件安装时选择韩文,(4)安装完软件后去连接你的PLC,选择从PLC读取程序,所有的注释就显示韩文了

    正解!谢谢!

网友I(2022-07-11):
    六楼正解

网友J:
    我的虚拟机韩文系统,程序也是韩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