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8):
FX5U的PLC如何将16进制数或常数转成字符串,请问用什么指令
1.因为常数与16进制数前面为“0”都会不显示,我想显示出来,发现字符串可以显示“0”
   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如图片

网友A:
没用过字符串,也没发现这个转换指令  ,,数据前面的0要来干嘛

网友B:
ASC转换直接就行啦,找找指令吧吧,有的。我用多了,

网友C:
有专用的指令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字符串,也没发现这个转换指令  ,,数据前面的0要来干嘛

扫回来的二维码数据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C转换直接就行啦,找找指令吧吧,有的。我用多了,

我是用来显示二维码的数字没问题吧?

楼主:
有什么指令可以显示字符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