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下料累计

楼主(2020-01-29):
问各位大神个问题啊,一个反应釜不带称重,只有上面人工投料带称重, 但是人工投料的时候不是等料斗里的料全部下完才加,里面快没有的时候就加,工人加料也是随机重量,料斗下面电机一直在下料。
现在就是要累计反应釜里面达到300kg的料,就通过反应釜上面的加料斗的称重模块统计累加,这个用什么算法啊,麻烦大神指导一下啊[抱拳][抱拳][捂脸][捂脸]

网友A:
这样的算法本来就不稳定,自己一直刷新定义当前值,但凡检测到有上升趋势,默认加料,然后算法扣除。需要计算或者估算出当前下料的频率、时间、重量的值、做一个补偿、大概的就出来了。
下载积分:+5(caizebin) 感谢分享!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