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360安全卫士使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1-29):
前几天安装了Pro face触摸屏软件,在使用360安全卫士进行木马查杀后,发现将Pro face软件给删除了,哪位高手给指导一下,怎样才会不发生这种事情呢。

楼主:
进行木马查杀时,其他软件未受影响。

网友A:
奇怪!还有人用360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是否有更好的系统修复与杀毒的软件,请指教一下。

网友B:
工控用的电脑 ,建议不要装360,也不要装其他杀毒软件。
WIN10自带了相关功能。
如果是别的操作系统 ,可考虑使用虚拟机。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用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