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20-01-29):
两种料往一个搅拌机里加,第一种料和第二种料分开加,但是搅拌机必须一直搅拌着,第一种料是粉末第二种是胶水
称重传感器直接在搅拌机下面。怎么称重呢?搅拌状态下

网友A:
可以称重,有专门的称重显示控制器可以实现称重及控制,但要做到如下
1、两加料口与搅拌机之间必须软连结,否则影响称重准确性;
2、两物料必须分开加(不能同时,否则无法分清各物料量);

网友A:
上网找称重显示控制器,可找到相关的控制器件。

网友B:
梅特勒托利多 称重传感器用的比较多 搅拌机外部做支撑 用三点 或者 四点称重就行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C:
最简单的是分开称量后再投料到搅拌机,但是生产效率相对低一点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称重,有专门的称重显示控制器可以实现称重及控制,但要做到如下
1、两加料口与搅拌机之间必须软连结,否则影响称重准确性;
2、两物料必须分开加(不能同时,否则无法分清各物料量);

两种料是分开加的,但是搅拌机启动震动称重就不准,一直来回波动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分开称量后再投料到搅拌机,但是生产效率相对低一点

不行,第一种料太松散,加料后是打不开搅拌机的

keven1

网友D:
这个还是要看你对称重精度的要求有多高?
建议:
现场是否支持中间过渡加料,如果支持就好做。
搅拌抖动过大,考虑加料时降速,使用动态称重传感器。

网友E:
有的设备是搅拌机上方有个料斗,料斗的挂钩上是四个称重传感器

网友F:
把你的设备大概样子画一个草图附上。
QQ: 2490453455

网友G:
秤重跟攪拌可以分開嗎?先秤完兩種料後再投到攪拌器。

网友H:
这个难度取绝于下面两个问题。
1:搅拌机空载重量与2种物料的比值分别多大?
2:搅拌机震动反应在重量上的幅度多大?周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