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9):
请问,富士PLC编程软件V2.1.0.28在哪可以下载。

网友A:
富士编程软件有好多种。

FLEX PC Programmer?
Stand loader?
D300win?
F PC  Programmer?

不过就经验来看,你需要首先准备一台XP系列的机器,还不能是XP SP3.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是富士SPBPLC,想找一种中文或日文版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富士SPBPLC,想找一种中文或日文版的编程软件。

    SPB工作在N模式下的软件为FLEX PC Programmer,富士电机从来没有出过中文版软件,因此中文版软件不可能得到。

    该PLC可以工作在SX模式或者N模式下,SX模式下可以使用Stand Loader软件,也可以使用D300Win软件,这两个软件编写的程序不兼容,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使用D300Win来上载standloader写的程序,反之亦然。

    SX模式下无法使用N模式的软件来上载,反之也亦然。

    N模式的软件在论坛应该有下载。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tathui)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