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30):
改造之前,先来说说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散热系统。

普通电机的散热风扇安装在电机主轴 上,电机转风扇也转,然后给电机散热。
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没有安装在主轴上,而且是单独供电。

楼主:
普通电机 基本是接触器控制,上电就50HZ 高速运转,因此风扇都处于高速运转散热,基本散热效率处于最高,电机停止风扇也停止。因为风扇转速高,散热好,因此电机停了 内部储存的热量不是很多。
但是变频电机不一样,大多变频电机处于10-60HZ之间,当低速时,电机转速低,电流大。因为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供电,因此任何时候风扇都是额定转速运转,确保电机良好散热。如果变频电机采用了普通电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散热不良,电机超温甚至烧毁情况。这个就是普通电机不能替代变频电机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这里不讨论。
变频电机的风扇一般有以下几种控制方式:
1  变频器起停按钮外加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的一个辅助触点去控制风扇电源。变频器启动风扇运转,变频器停止风扇停止。
2  外加一个延时停止时间继电器,风扇延时停止
3.  用变频器自带的继电器触点设置为运转接通,来控制风扇运转。
4  PLC控制变频器的  单独用一个IO点去控制一个中继,中继会延时停止。中继控制风扇。

楼主:
说是改造,当然不想去改很多电路。
原来的风扇 直接就接到控制电源220,上电就转。太LOW。
先看下LC30
LC30

动作电流:  AC 0.1A
最大电流: AC 30A
频率范围: 5--100HZ
延时停止:  5S /  60S  2种规格
触点容量: AC220V  2A
工作电源: AC220V
防护等级: IP67
安装方式: 螺丝固定  /  DIN35mm导轨固定
工作温度: 0-85C°
外形尺寸: 宽42mm  高33mm  厚15mm
过孔尺寸: 8mm

仔细了解一下参数,几个特点:  1 体积非常小,现场安装没有任何困难,都能直接安装到接线盒内。  2 防水防尘,在各种恶劣环境也能使用。 3 带延时停止功能,客服介绍最长可10分钟,这个已经够了。 非常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85度 多数情况下都能满足。

楼主:
看下变频电机的结构  电机转子 的 接线盒  和风扇的接线盒

楼主:
直接上图

楼主:
上图 是 普通继电器控制的变频器起停和风扇延时停止电路。
下图是 采用LC30的控制电路。2个图 可以看出不同的控制线路。

网友A:
说了这么多,哪里能买到?
某宝 或者阿里巴巴

网友B:
什么地方能买到
私聊吧  806274896  Q

楼主:
LC30 用在油烟机控制排风扇就更方便了。

网友C:
这是广告贴么

楼主:
还有很多用法

楼主:
炜固 深圳的

网友C:
官网
http://www.szweix.com/

楼主:
这么厉害 网站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