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指令求教

楼主(2020-01-30):
松下fpxc30t 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用主站模式2 f145 可以写入 f146却不能读出 求教大神,图一f146不能读出 图二可以

网友A:
不用上升沿看看。

网友A:
读取的时候,不能发送。

楼主:
原来就没有上升沿 接收不到我又加的 读取和发送我是分开做的 r600 接通断开后r601才动作

网友B:
读取应该是始终,发送是根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