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31):
各位朋友,我购了一个仪表,说明书举例说明,读取的数据是43960000是浮点数对应的十进制数值是300。因为需要浮点数运算,我在三菱FX3U监控数据时发现,       发现300的浮点数是300.000。怎么会不一样呢?!
附件: WPJDL Modbus RTU通讯协议 E02D2.doc (163 K) 下载次数:39

网友A:
显示的16进制

楼主:
你好,大神。你的意思是300.00这个是十进制的浮点数,43960000是它的16进制形式,对吧。那三菱软件哪个指令把43960000转换成300.00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你的意思是300.00这个是十进制的浮点数,43960000是它的16进制形式,对吧。那三菱软件哪个指令把43960000转换成300.00呢

沒有這個指令。需自己轉換。

給你範例

實數的解析:

PLC中實數(浮點數)為2個D所組成 。
實數範圍:0,±2-127 ~ ±2129    (±1.175E-38~±3.402E+38)

例 :某浮點數 2進位
= 0100  0010  101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十六進制  42A20000)

若是以float precision 格式的話
其中,bit 31 為符號位元 (sign bit),「0」代表正號,「1」代表負號。

bit 23 到 bit 30 為指數欄位 (exponent field),總共 8 個位元。這個欄位使用「excess-127碼」來儲存以 2 為底的指數,也就是說,先將真正的指數再加上 127 之後,才會存入此欄位中。

例如,若指數為 0,則將 0+127 = 127。

bit 0 到 bit 22 為尾數欄位 (mantissa field; 亦稱為 significand field; 有效數欄位、或 fraction field; 小數欄位),總共 23 個位元。資料存入這個欄位之前,需經過正規化的運算。

因此反推~
0100 0010 101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符號 0  => 為正數 (1位元)

0100 0010 101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指數 10000101 = 133 133-127=6 (8位元)

0100 0010 101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尾數欄位  01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為固定補1=> 101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   (24位元)

啟始值 26   6 為指數,依次遞減。
=> 1* 26+0* 25+1* 24+0* 23+ 0* 22+0* 21+1* 20+0* 2-1+0* 2-2+….….. +0* 2-17  (6~ -17共24位元)
  =1*64+0*32+1*16+0*8+0*4+0*2+1*1+0*(1/2)+0*(1/4)+0*(1/8)……………..
  = 64  + 0  +  16 + 0  + 0 + 0  + 1 +  0   +  0    +  0 …………….
  = 81
  •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好贴好贴!

网友C:
         小白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D:
    看晕了也要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