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昆仑通态TPC7062HI屏与200Smart 串口 进行485通信连接不上

楼主(2020-01-31):
PLC是西门子200Smart,HMI是MCGS的TPC7062HI。目的是Modbus485通信(不是Modbus RTU485通信)
PLC串口的3、8脚分别是485A/B与HMI的COM口7(+)、8(-)连接后始终无法通信,相关设置如图
请诸位指出我错在何处,谢谢!

网友A:
串口端口号 设置为0 COM1 试一试

楼主:
回复1楼:串口选COM1和COM2都试了,均连接不上!

网友B:
驱动的事,你现在用的是s7-200的驱动,换上200smart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3对7,8对8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真诚感谢!

楼主:
4楼说的对,是3-7,8-8!我对西门子的485A/485B理解有误,一直以为A+/B-实际是错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D(2020-10-21):
怎么解决的呀?
、
精诚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