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AD-GH读取数值错误,各位大神有Q64AD-GH的手册吗?

楼主(2020-02-01):
智能功能模块读取数值一直不变,参数,接线 检查好几次了 都没发现错误,缓存地址当前值 一直是 -768.

楼主:
我是按照Q64ADH 手册 接线 不知是否一致

网友A:
正负反了???

网友B:
这个模块的接线是一个坑 看看说明书再接

网友C(2021-06-29):
问题解决了?我用Q64AD-GH采集电压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