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02-02):
用三菱PLC,如果用485BD板(或485ADPMB)用MODBUS协议去启动变频器,就算把PLC的电断了,变频器也不会停,除非是再次用PLC去停止变频器。
这样感觉蛮危险的。请问都是这样子,还是用的方法不对。
另外同样的问题,用点动通讯变频器并不是一点就停止运行,而是一点就是以点动的频率运行变频器了。除非再次停止。

网友A:
PLC和变频器用同一路电源,PLC断电同时变频器也断电。

网友B:
所以很多都是端子控制启停,通讯控制频率。

网友C:
通讯就是这个样子啦,端子控制比较靠谱,通讯就读读电流,状态就好了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网友D:
需要端子和变频器配合使用,端子控制启停,外部还需要有连锁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E:
还要将通讯故障一齐互锁,安全要求高的最后用端子控制,简单、方便。

网友F:
常规的做法是启停用IO 速度用通信

楼主:
那如果用CCLINK DP这种高级通讯会不会这个样子。

网友G:
变频器有个功能是通讯中断后 选择停止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H:
用通讯读写频率,控制启动用端子

网友I:
用通信控制是这样的外部需要接控制按钮断电急停

网友J(2021-11-08):
看要求选择控制方式

网友K(2021-12-10):
ADPRW指令好像只能能读写字,不能控制位

zsh340

网友L:
引用楼主愿天天天蓝于2020-02-02 13:07发表的 三菱PLC通讯的问题 :
用三菱PLC,如果用485BD板(或485ADPMB)用MODBUS协议去启动变频器,就算把PLC的电断了,变频器也不会停,除非是再次用PLC去停止变频器。
这样感觉蛮危险的。请问都是这样子,还是用的方法不对。
另外同样的问题,用点动通讯变频器并不是一点就停止运行,而是一点就是以点动的频率运行变频器了。除非再次停止。

我们从来不用通讯来启停变频器,通讯只用来读写变频的频率,电流,转速等。启停都是端子控制。

网友M:
通讯控制频率就好了,启停还是通过端子控制靠谱又安全

网友N:
物理控制启停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