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Simulator3下载和使用问题

楼主(2020-02-03):
各位大神好:我的GX Works3 1.050C 仿真用不了,GX Simulator3的小框里 ERR灯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GX Simulator3 不用单独下载,已经集成在GX Works3中
GX Works3 1.050C 我的可以正常仿真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我估计你点错按钮了,可能点系统模拟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我的可以启动,GX Simulator3的小框里ERR 灯闪是怎么回事?

网友B:
ERR表示你程序数据有问题,导致异常,你可以查看异常点的啊

楼主:
不是程序的问题,是我没有将程序下载到虚拟PLC里去
。还以为下载框是往PLC里下呢,下进去才发现PLC里程序没变,模拟却可以了。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