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smart V2.5软件问题

楼主(2020-02-04):
win10专业版系统s7 200smart V2.5软件与PLC通讯连接时显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或显示通讯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当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已停止工作,需关闭程序 ,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早就按照这个方法处理了,还是不行,百度的方法不灵啊

网友B:
没什么办法的,换电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