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请教各位,谁有富士触摸屏宏指令使用手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V-SFT软件菜单帮助下 ——宏指令参考手册,该手册没有中文版本,也不会有中文版本。

Good Luck~

楼主:
您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plc里面的DB23.DBW24=17才可以读取这个页面的数据,怎样做到,打开哪个页面读取哪个页面的数据呢?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plc里面的DB23.DBW24=17才可以读取这个页面的数据,怎样做到,打开哪个页面读取哪个页面的数据呢?还请多多指教。

这种需求毫无必要,本身你不就是开启画面才可以看到数据的么。

如果你一定要实现这样的功能的话,请在画面中连接的变量地址全部使用内部地址,然后通过画面开启宏中编写程序,将对应的硬件地址赋值给这些内部地址,由于通讯读写在画面开启时进行,因此会增加系统的负担,如果在该画面需要实时更新这些数据的话,你还要在循环宏中更新这些数据,系统负担会很重。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