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5U步进指令

楼主(2020-02-05):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FX5U是不是不能使用STL步进指令,

网友A:
引用楼主龙朝晖于2020-02-05 21:55发表的 FX5U步进指令 :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FX5U是不是不能使用STL步进指令,
1、就手册描述,FX5U支持STL指令:
2、如果你不能使用STL指令,请确认你的GX Works3软件版本大于等于1.045X版本。
3、下图为GX Works3 V1.061P 上STL指令的运行情况。
Good Luck~

网友B:
能用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C(2020-03-23):
可以用STL,但是可惜不能用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