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哪位大师手上又安装博图的虚拟机系统还有软件,麻烦分享一个

网友A:
你的电脑配置行吗,博图要安装在虚拟机上面

网友B:
VMware  workstation pro 网上很多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配置行吗,博图要安装在虚拟机上面

配置还行,就是想着安装虚拟机上面不是省点事嘛!博图软件有问题了,也不用再重新安装其他软件

网友C:
用WIN10自带的HYPER

网友D:
VMware  workstation pro最新版直接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3.vmware.com/software/wkst/file/VMware-workstation-full-15.5.1-15018445.exe

激活密钥:
YG5H2-ANZ0H-M8ERY-TXZZZ-YKRV8
UG5J2-0ME12-M89WY-NPWXX-WQH88
UA5DR-2ZD4H-089FY-6YQ5T-YPRX6

在主机上安装某个第三方软件后,虚拟机中的鼠标单击功能可能停止工作在主机上安装某个软件(例如 WizMouse)后,虚拟机中的鼠标单击功能可能停止工作。解决办法:
关闭虚拟机电源。
将以下条目添加到虚拟机的 .vmx 文件中:
mks.win32.processWin32MouseInput = "TRUE"
打开虚拟机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Mware  workstation pro最新版直接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3.vmware.com/software/wkst/file/VMware-workstation-full-15.5.1-15018445.exe

激活密钥:
YG5H2-ANZ0H-M8ERY-TXZZZ-YKRV8

你这个虚拟机李安装WIN10系统了吗?我安装不上

网友F(2020-03-19):
装好了吗?没有的话我可以教你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虚拟机李安装WIN10系统了吗?我安装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装好了吗?没有的话我可以教你

大神,我电脑里装了V15,可以在虚拟机里装V14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VMware  workstation pro最新版直接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3.vmware.com/software/wkst/file/VMware-workstation-full-15.5.1-15018445.exe

激活密钥:
YG5H2-ANZ0H-M8ERY-TXZZZ-YKRV8

高手如云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神,我电脑里装了V15,可以在虚拟机里装V14么?

可以,主机与虚拟机不冲突
22969576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