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想请教一下关于扩充储存卡

楼主(2020-02-06):
各位师傅,想请教一下关于扩充储存卡,是只要SD储存卡就行还是买三菱行货,怕一般的SD卡质量低

网友A:
要看什么型号,有的型号还不能用SD卡
如果官方说明可以支持SD卡的,就买普通的老式SD卡,不能买太先进的。

网友B:
有明确指定SD卡型号 注意看说明 我就搞过这事

楼主:
我目前只看到 两种型号,不知道是否能找到其他型号,不想为了一张SD卡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