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6):
我的伺服驱动器为JE-B。简单运动控制模块为QD77MS2.
结构上:一个滚轴印花,一个链条传动材料。要求每个印花之间尺寸是一致的。
我想了下:1.龙门架那种同步方式根本就不适合我的要求
                   2.想用插补做,但是我这里伺服都没有原位,感觉插补应该无法实现。
                   3.虚拟轴,可是我用的是QD77MS2不是4.伺服也不是J4系列。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重金感谢

网友A:
詳細的形容一下你的材料,有沒有標記點還是白紙一捲,還有需求的間距用假如的也行,得有一個參考依據,不然怎麼回答你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已经解决

网友B:
    考虑指令生成轴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C:
    首先材料是不是柔性的,如果是,就会产生弹性变形,就必须有色标或者其他基准线(即MARK线)作为校正基准(当然也要有两个色标传感器);如果不是,只要保证印花轴与送料轴同步即可。具体来说,送料轴作为主轴,印花轴作为凸轮输出轴,对于弹性材料,需加一个指令生成轴作为辅助轴,用于校正弹性变形产生的印刷位置偏移。偏移量由MARK线传感器感应时伺服位置值A减去
    印刷图案传感器感应时伺服位置值B,即辅助轴位移C=A-B,凸轮曲线设为45°直线

网友C:
    前面忘记了楼主是用QD77-MS2,该模块没有指令生成轴,建议换成QD77-MS4,用一个实轴作为辅助轴

楼主:
    此贴已终结 已于提出问题 当天解决掉。多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面忘记了楼主是用QD77-MS2,该模块没有指令生成轴,建议换成QD77-MS4,用一个实轴作为辅助轴

    软件显示有指令轴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D(2020-11-21):
    引用楼主蒲城风信子于2020-02-06 19:54发表的 请教大家关于三菱QD77MS同步问题 :
    我的伺服驱动器为JE-B。简单运动控制模块为QD77MS2.
    结构上:一个滚轴印花,一个链条传动材料。要求每个印花之间尺寸是一致的。
    我想了下:1.龙门架那种同步方式根本就不适合我的要求
                       2.想用插补做,但是我这里伺服都没有原位,感觉插补应该无法实现。
                       3.虚拟轴,可是我用的是QD77MS2不是4.伺服也不是J4系列。

    为什么楼主问题解决之后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很多小白也想多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