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8):
铜导线载流量问题,很多口诀在实际应用场合还是会有偏差。具体该怎么划分

楼主:
大神们,你们平时设计时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条件允许尽量选大一点,
实际工程中后面总有新加设备,

网友B:
具体要计算的,至于余量多大,看你后期改动多少

网友C:
载流量只是参考,具体还需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D: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计算(设计或者实际,也就是你实际要通过的)电流到底有多大,然后根据环境和敷设条件选择相应的导线截面积。

一般的经验口诀,通常都比较保守,例如以下的口诀就比较保守的(口诀适用于环境温度不超过25摄氏度、明敷、铝芯导线):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其意思就是:

“十下五,百上二”就是指10mm2及其以下导线按5A/mm2计算;100mm2以上导线按2A/mm2计算;

“二五三五四三界”就是指25mm2及其以下导线按4A/mm2计算;35mm2及其以上导线按3A/mm2计算;

“七零九五两倍半”就是指70mm2、95mm2导线按2.5A/mm2计算。

以上是表示导线的载流密度,即单位截面积的载流量。

“穿管温度八九折”就是指穿线管敷设只能是原载流量的80%;环境空气温度超过25℃的按原载流量的90%计算。如果两者条件同时达到,则按原载流量的72%计算;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就是指如果是铜芯线,则按上一个级别截面积铝芯线的载流量计算;如果是裸芯铝芯线,则按原载流量的1.5倍计算。如果两者条件同时存在,则先升级算后再乘倍。

以上是在原有的允许载流量基础上,根据敷设条件变化进行折扣或者增倍计算。

  • 下载积分:+1(肥肥的瘦子) 兔子威武
  • 下载积分:+5(cailiang123) 这个不错
  • 下载积分:+1(工控勤哥) 热心助人!

网友B:
    说口诀的,基本都是电工级别,不是设计师,设计连计算都没,玩啥那
    虚心接受,谦虚学习。

网友E:
    网络上 百度找下 很方便的

网友F:
    每家制造的电缆都会有一个电流额定载流量表,一般设计都可参照此,另外,安全载流量与敷设方式有关,口诀是给一般快速应用的人用,解决一般问题用的。如果是规范设计还是老老实实查手册,这样出了问题也有依据
  • 下载积分:+1(哈哈镜)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口诀的,基本都是电工级别,不是设计师,设计连计算都没,玩啥那

    计算电流是电工的一个基本知识,如果连这都不懂,就不要干这行。

网友B:
    扯淡,电工会计算个毛

网友G:
    想简单点,就按口诀来算再加上余量,想装逼的,就去找各种手册查表,一句话,不要把自己算死了

网友H:
都是查手册,相同截面积,不同电缆,差别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扯淡,电工会计算个毛

单相 P=UICOSΦ、三相 P=√3UICOSΦ、直流 P=UI=I2R=U2/R ,连这个都不懂,你还是电工吗?建议你就别干这个电工活啦。

网友B:
这就初中生的水平,算这个,你算算脉动直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就初中生的水平,算这个,你算算脉动直流

脉动直流电计算分两种,一种就是按直流电的功率计算,即 P=UI=I2R=U2/R(平均值功率)。

另一种需要用到高等数学(傅里叶方法)计算,也就是按非正弦交流电来计算,这属于高级电工技术的理论范畴。

连初中生的计算你都没学好,还是建议你别干这行啦。跟老虎打交道,终归会被虎伤害。

记住,对于一般的维修作业,导线截面积的选择是一个基础。即使是设计院设计,也还是使用普通中学数学的计算来进行计算,不同的是计算经验的不同罢了。

在设计院的设计计算中增加了设备的使用率和设备的效率等因素,这需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不同的设计员,所计算得出的结果各不尽相同。

网友B:
FFT,还高级电工,看你就是个电工;导线就别提了,你不会选的

网友B:
老兔子  67岁了?57才学的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兔子  67岁了?57才学的PLC

退休将近十年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FT,还高级电工,看你就是个电工;导线就别提了,你不会选的

呵呵!

如果你真的会选导线截面积的话,你就不会说那些外行话。

恐怕你连那些电气设备维修都不懂。

网友H:
争论这种问题毫无意义。导线类型、材料、排列、敷设、距离、负载类型等都会影响导线最终的截面积,设计都是依靠查手册,正规电缆厂都会给你提供一本厚厚的选型手册,里面写得很清楚,一目了然。电工口诀很粗略维修时搞下还行不能作为设计依据。

网友B:
电工口诀很粗略维修时搞下还行不能作为设计依据。 老兔子自学自强的典型,但至于你的水平呀,就不说了。

网友B:
导线选择这块 具体可查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第四版,设计基本都是依据这个 :载流量,压降,热稳定,机械强度,经济电流密度,不是你记个载流量那么简单的

网友B:
载流量这块还要按敷设等环境条件校验的,而且谐波工况还是不一样的,电工会的基本一层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工口诀很粗略维修时搞下还行不能作为设计依据。 老兔子自学自强的典型,但至于你的水平呀,就不说了。

呵呵!

我不是早就说过口诀的应用仅适用于一般维修中的选择吗?也不是告诉你设计应用还要考虑各种设备的使用率和设备的效率吗?不是更告诉你,真正的设计主要还是靠设计人员的实际经验来进行计算选择的吗?

自己不长眼看别人的帖就在这里抬杠,这不说明你的水平太渣了,连中文都没学好就在这里抬杠。

算了,不跟小屁孩较劲了,免得被别人说我倚老卖老欺负小孩子,拜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争论这种问题毫无意义。导线类型、材料、排列、敷设、距离、负载类型等都会影响导线最终的截面积,设计都是依靠查手册,正规电缆厂都会给你提供一本厚厚的选型手册,里面写得很清楚,一目了然。电工口诀很粗略维修时搞下还行不能作为设计依据。

关键在于现实中许多电工维修人员在生产中都要遇到过导线的选择问题,而设计人员的正规设计需要对被设计线路或者设备的计算电流进行计算,这对一般普通的维修(工控)电工人员来说,这不是容易的问题,所以,针对这类人员来说,懂得口诀的使用就显得颇为重要。

设想一下,现实中有多少人为了一条简单的供电线路而进行繁杂的计算呢?恐怕你也不会为了给电动机拉一条控制线,也要去进行繁杂的计算后再选择导线吧?

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吧?!

网友B:
老兔子, 一看就不是设计人员,你按你的思路走吧,而且你应该也没干过研发,做技术很缺少严谨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兔子, 一看就不是设计人员,你按你的思路走吧,而且你应该也没干过研发,做技术很缺少严谨性

呵呵!

小屁孩,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老兔子”这个马褂吗?

42年的电气工作工龄,退休后仍在继续发挥余热。虽然对于现在新的电气技术来说,我的知识有点老化了,但我还是努力追赶,所谓的干到老,学到老(虽然我现在已很少在现场干活了)。

40多年来,我在电气这行干过各种的工种(记住,电工作业有几十种种类),不要说设备安装、线路设计、电器维修,就算家电维修、电子设备维修,仪器仪表维修、内燃电工等等,除了高压以外,我都有涉及过。

你知道我当年的外号是什么吗——“博士”、“万金油”、“甘草”——这你懂得是什么意思吗?

要说到技术的严谨性,你没我的要求高。要知道我这40多年的工作中,从没有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我参与的设计工程、施工,质量也从没有一起发生过问题,这怎么得来的,你知道吗?,没有对计术的严谨性工作态度,能做到吗?

反而请问,你懂得什么是技术的”严谨性“吗?难道一条普通的电机供电线路,你都要通过什么计算“电机的使用效率”、”电机的工作效率“、“电机的使用环境”(这些都是常用俗语,非技术术语)等等,得出所谓的设计”计算电流“,再去翻查设计手册,选择电缆的型号、截面积吗?

你懂得经常性的维修中需要你的这种所谓的”严谨性“吗?什么时候使用“严谨性”的工作态度,什么时候使用“经验性”方法,你知道吗?

你又知道,在这些电工(工控类)的论坛内,有多少是真正的设计师?,他们需要你的这种所谓的“技术严谨性”吗?一个凭经验性口诀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你这种所谓“技术严谨性”吗?

说你是小屁孩,就是说你年轻无知,资历还浅,懂吗?

网友B:
不要说设备安装、线路设计、电器维修,就算家电维修、电子设备维修,仪器仪表维修、内燃电工等等,除了高压以外,我都有涉及过;                              明显自恋严重,你那设计,也就你自己敢用;还电子维修,你做快板子我看看,控制设备的;修不动,大不了扔了,找厂家在买块,还觉得自己听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设备安装、线路设计、电器维修,就算家电维修、电子设备维修,仪器仪表维修、内燃电工等等,除了高压以外,我都有涉及过;                              明显自恋严重,你那设计,也就你自己敢用;还电子维修,你做快板子我看看,控制设备的;修不动,大不了扔了,找厂家在买块,还觉得自己听牛。

呵呵!

真的是死鸭子的嘴,死了还硬扛着。

搞技术革新,电子电路板我都不知搞过多少,连传真机电源的厚膜电路我都能仿制出来,更不用说什么超声波清洗机控制电路中的某些控制板,我都能设计出替代品修复。想当年我才读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玩超外差六管半导体收音机、超外差电子管收音机。在那个年代,都是自己制作电路板,自己焊接、调试。曾经有一次,某工厂的一台国产设备,控制电路中的可编程控制板(相当于PLC)出了问题叫我去帮忙,我检测到该控制板某一厚膜电路损坏,我硬自己组装了一块小电路板代替,修好这块板,救活这这台设备。当然了,现在的控制板集成程度比那个时代高得很多,我不敢说我现在还能处理得了,承认现在的我知识已经老化了,与时代有点脱节了,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绝不像你什么都不懂还要嘴硬硬扛。

好了,既然你还要这么嘴硬,那么请问你,按照你的“技术严谨性”设计,导线截面积的选择计算中,计算负荷有哪些方法(这是导线截面积选择的第一步计算,也就是计算电流的计算的一部分),这你懂吗?

能说出来吗,敢说出来吗?!!!

如果连这都不知道,就别与我继续争论下去了,否则你丢的脸就越大!!!!

网友B:
负荷计算: 单位指标法,需要系数法,利用系数法,二项式法,新二项式法及新利用系数法,这个很简单呀,干了一辈子不知道吗;     你会的电子那些可以放家里,作为博物馆里古董了,你写个卡尔曼滤波,我看你写的出来不。现在工业集成控制芯片已经达到70几亿晶体管的水平了,不是你能想象的,说你小白吧,你还退休了,嘴还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负荷计算: 单位指标法,需要系数法,利用系数法,二项式法,新二项式法及新利用系数法,这个很简单呀,干了一辈子不知道吗;     你会的电子那些可以放家里,作为博物馆里古董了,你写个卡尔曼滤波,我看你写的出来不。现在工业集成控制芯片已经达到70几亿晶体管的水平了,不是你能想象的,说你小白吧,你还退休了,嘴还硬

呵呵!

不知道谁嘴硬?

真的很简单吗?那么请你告诉我需要系数法怎么采用利用需要系数?,怎样应用系数法、二项式法、新二项式法及新利用系数?它们适用于那种情况(也就是适用哪一种设计)呢?进行这些计算需要哪一些资料(其实还有几种常用的方法你没有说出来,而你后面的二项式法、新二项式法早已被其他方法代替了你都不知道)?请你详细一点,告诉这里的网友,看有多少认同你的观点!

那么,对于一般的维修应用,需要到你的这些方法吗?

所以,你只懂得抄书本,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应用到这些设计方法,也不知道它们与经验口诀计算方法的区别在于哪里?

至于什么“写个卡尔曼滤波”,恐怕你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各自的工作方向和经历不同,各有所长),因为我懂的你不一定懂,你懂得的我不一定懂,就等于我叫你修一台厚膜电路损坏了的传真机开关电源,或者叫你设计一个发电机励磁装置,甚至叫你修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这些都是够简单的了),你不一定就能做得到,更不用说什么“集成控制芯片已经达到70几亿晶体管“。所以,我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因此,各找对方的弱项没有得比较,现在就讲关于导线截面积的选择,看谁真正的懂。

网友I:
同意11楼看法

网友B:
卡尔曼滤波都不知道,还什么各有专长,一看就非科班的,信号处理什么的  你基本没学过,就一个电工,高级工程师混的到没,都退休了

网友B:
现在就讲关于导线截面积的选择,看谁真正的懂。 一个你那口诀,你基本就歇菜了,还好啥,

网友B:
你看下导线长度最大多少

网友B:
这个是起重机滑触线的  都很简单的

网友B:
这个也是个小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卡尔曼滤波都不知道,还什么各有专长,一看就非科班的,信号处理什么的  你基本没学过,就一个电工,高级工程师混的到没,都退休了

现在就讲关于导线截面积的选择,看谁真正的懂。 一个你那口诀,你基本就歇菜了,还好啥。

呵呵!

“卡尔曼滤波”不知道很正常,因为在工控和维修的现实中不需要知道这些,反而你连一个电工的最基本操作知识都不懂就可悲了。

好了,因为昨天为住宅楼的楼宇对讲机进行维修,在没有资料和材料的状况下,对其进行改造,为住户省了一笔钱,所以没有上来继续与你争论。今天下午终于改造好并安装上去,可以正常使用了,解决了住户一个多月以来无法开门的问题(义务的哟)。

接着争论(反正宅在家里没地方去)。既然你是科班的,那么就请你用你的所谓“技术严谨性”为下面一台MZG-1000R自动埋弧电焊机设计一条供电线路:

环境:某压力容器焊接车间,环境温度不超过35摄氏度;取电点距离工位5m左右,取电的开关为HH4系列600A的铁盒开关,车间供电线路满足所有设备的使用。
敷设条件:自定。

请你按照以上的数据和下面的设备参数,按设计标准进行设计,如还需什么条件请提出。

注意,是要按你的所谓“技术严谨性”要求进行设计!!!!!!

让大家看看你的所谓“技术严谨性”设计是怎样的,希望你能露一手给这里的网友们看看。

网友B:
看样子,连高工都不是,到此为止,不和你争了,连高工都不是的,也没啥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连高工都不是,到此为止,不和你争了,连高工都不是的,也没啥争的

呵呵!

是不敢、也不会吧?!

能干出成绩来,与是不是高工无关,有很多技术工作,连专家、博士、教授都不一定能干,何况是你,只会夸夸其谈,不会干实事!

再说了,如果你真是“高工”的话,是不会到这类的论坛来混,应该到土木在线这类的高等级技术论坛混。

所以,你根本不会是个高工,仅多是一个刚刚毕业没多久的“高材”生,没有实践工作经验的菜鸟、小屁孩!

因为在工控(电气维修)之类的技术论坛,绝大多数都是一线的人员,不会有专搞电气设计的设计员或者设计师,所以,不会把实用性强的经验口诀说成是没有“技术严谨性”。

更不会谈什么“卡尔曼滤波”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你应该去那些设计类的技术论坛与设计员、设计师们讨论你的什么“技术严谨性”设计。

网友J:
条件允许,尽量大一点。

网友D:
@zsqlaoer

差不多过去两天了,怎么还不敢做出38楼的“作业”呢,你不是自称自己是“高工“吗,既然你有道理,怎么就不敢做出来呢?

既然如此,那我就讲讲什么是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导线选择方法,将其与经验口诀选择法相互比较,让大家了解它们的异同点,各自适用于什么地方?

由于人老眼花,打字慢,可能要分开几个贴发表。

对于导线的选择,不论是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设计方法,还是经验口诀选择方法,导线截面的选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1、按线路计算电流并根据导线的敷设环境和敷设方式,选择导线的型号和截面;
2、根据所选择导线的截面以及负荷电流,校验线路电压损失是否符合要求;
3、对导体敷设的动稳定性与热稳定性进行校验;
4、导体最小截面是否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

以上的这些考虑,不论是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也就是你所谓的“技术严谨性”)设计方法,还是经验口诀的选择方法,它们都是大同小异的,主要区别在于负荷(计算电流)的计算上,其他的则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做。

按照相关的设计规范,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设计,其负荷(计算电流)的计算比较繁琐,方法也多样(见下面的附件),而且要查找的资料非常的多。作为一般的机电维修(工控)人员来说,有时真的不知所措,不知该怎样选择计算。

而且,这些方法通常都是设计单位或者是针对比较大的工程设计而言的。这些设计除了考虑安全可靠性外,还要考虑技术经济的合理性(也就是在保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建设成本)。

另外一个就是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工程设计,还需要出具设计图纸、设计说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依据的是什么?),要经过审核、会审,经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对于一般的机电维修(工控)工作来说,有需要这么做吗?

下面附件,就是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导线选择中关于负荷(计算电流)的几种方法,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适用地方,就偏偏没有适用于一般的机电维修(工控)方面的计算方法。

今晚就暂谈到这里,明天继续,请耐心等待。

网友K:
我是电工,怎么啦,丢人吗,为啥要把电工看成是低智商的工种呢、每个行业都需要各类岗位和专才,全部让你一个人搞,你行吗,不要会点设计就目空一切,在老板眼里你就是个工具,人际关系搞不好,照样炒掉你,公司没了你照样运转。诗人李白的遭遇大家有目共睹。发表看法可以,诋毁别人就有违初衷,你懂就多教教大家,说错了也没关系,重在讨论。老人家的话也不妥,什么你是设计师就不会在这个论坛里。这是典型的自己看不起自己,四十而不惑,况且你都六十了,思想境界应该更高。

网友D:
上接42楼

下面就来谈谈经验口诀选择法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技术严谨性”呢?

对于一般的机电维修(工控)工作来说,经常需要为某台机电设备供电,就要使用到导线的选择。通常这种选择,导线的长度不会很长,而且通常就那么一两台设备(超过一定数量还是要按标准进行设计选择的)。如果用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选择计算方法,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查询各种资料,选择正确的计算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这对于普通的机电维修(工控)工作者来说,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是供配电专业设计人员的工作。所以,对于这样简单的维修性任务,就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繁琐。

使用经验口诀选择法选择导线,在负荷(计算电流)计算上来说,一般直接查看设备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没有这个参数的可通过额定功率逆计算出来),以此为据直接引用,必要时可以考虑一下设备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再计算出负载的计算电流,直接使用这个数值,在保证安全可靠的基础上,不必考虑技术经济的合理性(这就是与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设计的区别),因为这不是大工程量的设计选择。

在得到设备的计算电流后,我们就根据设备安装位置的环境以及敷设条件来选择导线的型号、截面积,这是与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设计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经验口诀选择法中采用的是简化的方式罢了。

至于是否要“校验线路电压损失、动稳定性与热稳定性”和考虑机械强度,这得看你导线敷设的长度、截面积大小、环境温度而有选择性去做。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导线截面较小和敷设长度超过一两百米距离的话,就没有必要考虑。

经验口诀选择法是否符合安全可靠性的要求,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计算后得出的结果与查表的结果相对比,就一目了然。

我们以10平方毫米为例,经验口诀的第一句“十下五、百上二”,就是10平方毫米及其以下导线载流量按每平方毫米5A电流计算;100平方毫米及其以上的导线载流量按每平方毫米2A电流来计算。

经计算,10平方毫米导线允许的载流量是50A,这还是铝芯线的载流量。铜芯线按口诀是“铜线升级算”,意思是铜芯线按上一个级别截面积铝芯线的载流量计算。

10平方毫米的上一级就是16平方毫米,按口诀得出载流量是64A(铝芯线的载流量),也就是说10平方毫米的铜芯线允许的载流量是64A(相当于16平方毫米铝芯线的载流量)。

接下来查相关手册的明敷载流量参数表(见下面附件),我们可以看到,在同等条件下,10平方毫米的铝芯线和铜芯线的载流量。表中的值都比口诀中的计算都要大(铝芯线=59A、铜芯线=75A)。也就是说,经验口诀选择法除了不满足技术经济性的要求外,计算结果完全满足安全可靠性的要求。

再看看环境温度和敷设条件改变后的计算结果。仍以10平方毫米的导线为例,当环境温度不超过35℃、穿管敷设时,经验口诀选择法为“穿管温度八九折”。意思为穿线管敷设只能是原载流量的80%;环境空气温度超过25℃的按原载流量的90%计算。如果两者条件同时达到,则按原载流量的72%计算。

经验口诀计算结果:
铝芯线载流量为36A;铜芯线为46A。

查表(见下面附件)结果:
铝芯线载流量为41A(或37A);铜芯线为54A(或47A)。

上下对比,实际允许载流量(查表)比经验口诀选择法计算的要大得多,这说明经验口诀选择法计算的结果是比较保守的,完全满足实际的需要。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要知道,电工基础理论的许多计算公式,都是通过数学运算、分析后简化而来的,既然它们都符合“技术严谨性”,那么经验口诀也是通过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在生产实践中长期积累、总结经验后,将复杂繁琐的计算简化为口诀的形式,是不是也符合“技术严谨性”呢?

总结:经验口诀选择法除了在技术经济性方面没有考虑外(一般性的维修设计可以忽略),其他各方面都符合安全可靠性的要求。

由于仅在负荷(计算电流)计算有所差别外,其他各方面的操作方法都大同小异。

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选择计算方法适用于正规的、大工程量的设计使用,而经验口诀选择法则适用于一般性的维修作业中使用。

在一般性的机电维修(工控)作业中,导线选择是一个基础知识。在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考核中,导线选择是一个必考的项目之一,所以也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

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采用所谓的“技术严谨性”的计算方法去选择,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在培训教材中就使用了这个经验口诀选择法。

因此,否定经验口诀选择法,认为其没有所谓的“技术严谨性”是一种无知的行为!!
  • 下载积分:+1(陈经理) 感谢分享!

网友L:
    为啥做技术的都要争吵一番,互相瞧不上对方的技术能力

网友M:
    额定载流量表为参考,灵活运用。比如要考虑通电持续率 环境温度等因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导线选择这块 具体可查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第四版,设计基本都是依据这个 :载流量,压降,热稳定,机械强度,经济电流密度,不是你记个载流量那么简单的

    呵呵!

    现在才看到你的这一帖,也怪不得你不敢回复我38楼要求你做的题,原来手中有这么一本书。

    不知你敢不敢把该书上册第三、四页第1.1.4条、1.1.5条的内容贴上来告诉大家,好让大家知道到底谁说得对呢?

    手中有这样的书不好好看,也看不懂这些“高级”别的书籍,还要来与我争辨,这证明你根本就没有做过设计,也没有机电(工控)维修的实践经验。

网友B:
兔子, 1:那个书是注册电气考试用书,设计基本都按这个走的,你那水平真别出来丢人了,说难听的,估计你连考试资格都没,你的水平,基础就得被刷掉了;
            2:工控你的水平基本也半吊子水,老什么维修维修的,你个维修工干好你维修的事,半懂不懂别出来搞设计,要出事的
            3:你的水平,很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黑盒,以为你真懂呀,你接触的上限基本也很低,工厂里维修工人,到不是看不起你,你要有自知之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兔子, 1:那个书是注册电气考试用书,设计基本都按这个走的,你那水平真别出来丢人了,说难听的,估计你连考试资格都没,你的水平,基础就得被刷掉了;
            2:工控你的水平基本也半吊子水,老什么维修维修的,你个维修工干好你维修的事,半懂不懂别出来搞设计,要出事的
            3:你的水平,很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黑盒,以为你真懂呀,你接触的上限基本也很低,工厂里维修工人,到不是看不起你,你要有自知之明

呵呵!

这是一本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所有的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都是使用该书作为参考,所以,注册电气考试作为参考这也是很正常。而且这一本书从第一版到现在的第四版,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的参考资料,而不适用于一般性的机电(工控)维修设计参考

但是,该书适用于工程设计,而不适用于一般机电(工控)维修作业的参考用书(除了第四版下册开始有涉及一些相关设计外),而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必须使用这种设计方法才符合“技术严谨性”的要求,从而否定了经验口诀选择法也是符合你所谓的“技术严谨性”要求的。

记住,你与我争论的也就在这里,当你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章的1.1.4条和1.1.5条的时候,你就不敢与我就此继续争论下去。

至于到底谁才是“工控”的“水平基本也半吊子水”,大家有目共睹,而你的水平也绝对不会比我好,甚至比我差得千万里以上。纵观你从2012年注册以来,你的发帖有多少涉及到机电(工控)维修技术方面的呢?

所以,到底谁丢脸呢?你都不敢把该书第一章中第1.1.4条和1.1.5条截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让大家评论一下我们的争论到底是谁对谁错!!!!

别忘了,这里是工控技术论坛,不是工程设计技术论坛。你真的有本事,就到土木在线这种工程技术人员的乐园参与讨论,而在这里瞧不起这里的机电(工控)维修人员。

网友B:
别忘了,这里是工控技术论坛,不是工程设计技术论坛。你真的有本事,就到土木在线这种工程技术人员的乐园参与讨论,而在这里瞧不起这里的机电(工控)维修人员。
    从这看,你就水平很差,什么工程设计,选个电机你不选线吗,几百KW,上MW的电机都有,各种电机工业多的事,就一个工人还一大把年纪,连个高级工程师都不是,嘚瑟啥,不仅年纪大,而且还死不要脸

网友B:
知道一个工厂有多少台电机不,那些电缆什么的设计部都是设计师干的,你电工设计一个工厂,你看人家敢用不 ,有问题,你陪的起不

网友N:
参考一下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讲解
来这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这里是工控技术论坛,不是工程设计技术论坛。你真的有本事,就到土木在线这种工程技术人员的乐园参与讨论,而在这里瞧不起这里的机电(工控)维修人员。
    从这看,你就水平很差,什么工程设计,选个电机你不选线吗,几百KW,上MW的电机都有,各种电机工业多的事,就一个工人还一大把年纪,连个高级工程师都不是,嘚瑟啥,不仅年纪大,而且还死不要脸

你不是强调所有的设计都要按照你的做法才能称得上有所谓的”技术严谨性“吗?也就是说,连”选个电机线“也要采用的什么“单位指标法”、“需要系数法”、“利用系数法”、“二项式法”、“ABC法”等,特别强调这才是”技术严谨性“,所以,在38楼给你出的一道题请你用这些方法来为其设计一条供电线路,可你一直不敢用你的所谓”技术严谨性“方法来做,为什么呢?

不错,"工程设计"是选线,”选个电机线“也是选线,但后者用得这么大阵仗吗?那些什么“单位指标法”、“需要系数法”、“利用系数法”、“二项式法”、“ABC法”等能解决”选个电机线“选择的问题吗?

你干嘛不敢将《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第四版)上册第一章中1.1.4条和1.1.5条的内容截图上来,让大家评论一下看到底谁对谁错啊?

你到底怕什么?有底气就请你把它们截图上来啊?

再说了,选一条电机用线,用得着”高级工“、”高级工程师“吗?难道普通的、合格的电工就不能做得到吗?

你别整天标榜你那些什么”高工“啦,因为你自己也根本不算上是什么”高工“。

所以,死不要脸的人应该就是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知道一个工厂有多少台电机不,那些电缆什么的设计部都是设计师干的,你电工设计一个工厂,你看人家敢用不 ,有问题,你陪的起不

呵呵!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不但设计过多个供配电工程(每个工程的面积不少于10000平米)。而且,当年我不但连职称都没有,甚至连文化程度也仅是小学毕业(三年初中没有上过一天课)。

我不但完成这些工程的设计,而且也通过了审批,有些工程还亲自参与施工,亲自使用和维护。前年我自驾游回去探望旧工友,见到当年的设计施工工程一直到现在还在安全使用,请问那时到现在多少年了?!

你说,如果没有这个本事,能接这个活吗?如果没有做过这个活,敢在这里与你争论这个问题并驳斥得你恼羞成怒吗?

还是那句话,敢把《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第四版)上册第一章中1.1.4条和1.1.5条的内容截图上来吗?让大家看看我前面说的话有没有说错?!

网友D:
@zsqlaoer先生:

又是两天过去了,始终不敢把《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第四版)上册第一章第1.1.4条和1.1.5条的内容截图发上来,你到底害怕什么呢?

好吧,你不敢,我就帮你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真的不懂?是谁在这里“装B”,又是谁在这里“死不要脸”地百般狡辩呢?!

大家看看附件中第1.1.4条中的全部内容,明确指出“单位指标法,需要系数法,利用系数法”只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工程项目中导线选择的计算电流计算,而不适用于机电(工控)维修工作中的导线选择计算电流的计算。

特别是第1.1.5条更明确指出“单位指标法,需要系数法,利用系数法”仅“用于高压配电系统、低压母线和低压配电线路,不适用于低压末端线路”导线选择的计算电流计算。

在这里,“低压末端线路”就是指“电动机、起动机、电梯、电焊机、电阻炉、整流器等”我们日常工作使用、维护对象的机电(工控)设备。

也就是说,在这些设备的日常使用、维修中,需要为其安全正常使用进行导线选择的计算电流计算,根本用不到这位看不起现场基层工作人员的zsqlaoer先生的所谓“技术严谨性”的、需要“高工”以上职称人员使用的计算电流计算方法。

那么,“低压末端线路”导线选择的计算电流计算是怎样计算的呢?我们以电动机为例,请看下面的附件。请问zsqlaoer先生,这些是不是电工基础理论的计算方法啊?是不是“低级”电工人员经常使用的计算公式啊?

请zsqlaoer先生和大家回看13楼我的回帖,在日常机电(工控)维修中,导线选择计算电流的计算是不是每个电工都要懂的基础知识啊?这用得到zsqlaoer先生所谓的“技术严谨性”的计算方法吗?

在42、44楼,我对工程设计与一般的日常维修中导线选择方法给大家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指出两者在计算电流的计算方法不同外,其他的步骤是大同小异的,通过上面附件与下面附件比较,我有说错吗?

仍以电动机为例,看看经验口诀导线选择法是不是像zsqlaoer先生所说的“电工口诀很粗略”呢?

以一台3kW六极电机为例,查铭牌得知额定电流为7.3A(如果查不到额定电流,就要按上面附件的公式计算)。

按照5楼我推荐的经验口诀选择方法和42楼分析时讲到的导线选择主要考虑的四点要求。

7.3A电流落在10平方毫米以下的导线范围,根据“十下五、百上二”,10平方毫米以下的导线,以每平方毫米载流量5A计算,得出1.5平方毫米符合要求(5*1.5=7.5A,这是铝芯线的允许载流量),但考虑到机械强度的问题,通常选用铜芯线,此时1.5平方毫米铜芯线的载流量等于2.5平方毫米铝芯线的载流量(5*2.5=12.5A),这完全满足要求,而且还有很大的余量(主要从机械强度方面考虑)。

如果环境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且穿管敷设,那么,1.5平方毫米铜芯线的允许载流量为12.5*0.72=9(A),完全满足电动机的要求。(注:剩以0.72是根据口诀“穿管温度八九折”中,既穿管,温度又超过25摄氏度,以原载流量的72%计算)。

我们也可以通过查表(见44楼的两个附件),得出1.5平方毫米铜芯线的载流量在明敷、30摄氏度时的允许载流量为22A,穿管时的允许载流量为18A(16A),这也符合安全可靠的要求。

那么,我们再查《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第四版)下册第十二章的表12.1-15(见下面附件),YX3系列中132S-6/3kW电动机的导线选择也是1.5平方毫米,与经验口诀的计算选择一致。

按照zsqlaoer先生的观点,如果使用《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第四版)下册第十二章的选择计算的方法是不是也“很粗略”的呢?因为它也没有用到什么“单位指标法,需要系数法,利用系数法”进行计算电流计算,甚至可以直接根据额定电流查表就得出电动机选择导线截面积的结果。

总结:通过以上分析,经验口诀导线选择计算方法也符合安全、可靠的要求(计算结果比较保守),也符合所谓的“计算严谨性”要求,它是在没有手册资料可查的情况下,可以得出所需的计算结果,适合广大的现场电工作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不存在什么没有“技术严谨性”、更不是什么“电工级别”的低级方法(因为在现实工程设计中,有些设计员也会用到这种方法)。

网友O:
老兔子好样的,从实际出发

网友P:
老兔子顶一下,虽然理论知识很重要,但我觉得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理论需要结合实践才是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P:
老兔子顶一下,虽然理论知识很重要,但我觉得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理论需要结合实践才是真理!

个人看法,两者都一样重要。

有理论没有实践,只是一个空壳;仅有实践,没有理论,难以提高水平。

过来人,仅供参考。

打好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再回到理论中来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又回到实践中检验自己对理论的认识是否正确,这样不断地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不断循环,螺旋式上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有一天会成为行业的大师、泰斗。
  • 下载积分:+1(肥肥的瘦子) 确实

网友Q(2020-05-27):
    支持老兔子,那个杠精估计只有半吊子理论,毫无实际应用经验。

网友C:
载流量只是参考一下,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余量减少余量

网友R:
设计师查手册,维修工口诀

网友S:
摇骰子吧 要不我给你做套随机程序也行 每次定线径都是天注定的 每次都有惊喜 好不

网友T:
我经验把评论看完了,多无聊啊